PLC的硬件基本组成

楼主(2020-05-11):
一 基本结构

S7-300属于模块式PLC,主要由机架、CPU模块、信号模块、功能模块、接口模块、通信处理器、电源模块和编程设备组成。

二 PLC的工作过程

PLC采用循环执行用户程序的方式。OB1是用于循环处理的组织块(主程序),它可以调用别的逻辑块,或被中断程序(组织块)中断。

在起动完成后,不断地循环调用OB1,在OB1中可以调用其它逻辑块(FB, SFB, FC或SFC)。

循环程序处理过程可以被某些事件中断。

在循环程序处理过程中,CPU并不直接访问I/O模块中的输入地址区和输出地址区,而是访问CPU内部的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区。批量输入、批量输出。

三 S7-300的组件

机架 用于固定模块并实现模块间的电气连接

电源 (PS) 将进线电压转换为模块所需的直流5V和24V工作电压

中央处理单元(CPU)执行用户程序 附件:存储器卡

信号模板(SM)(数字量/模拟量)把不同的过程信号与S7-300适配:

• 数字量输入模块:24V DC, 120/230V AC

• 数字量输出模块:24V DC,继电器

• 模拟量输入模块:电压、电流、电阻、热电偶

• 模拟量输出模块:电压、电流

接口模块 (IM) IM360/IM361 和 IM365 可以用来进行多层组态,它们把总线从一层传到另一层。

占位模块 (DM) DM 370占位模块为没有设置参数的信号模块保留一个插槽。它也可以用来为以后安 装的接口模块保留一个插槽。

功能模块 (FM)执行“特殊功能”:计数、定位、闭环控制

通讯处理器 (CP) 提供以下的连网能力:

点到点连接、PROFIBUS、工业以太网

四 S7-300 CPU结构以及报警状态

模式选择器 MRES = 模块复位功能(Module Reset)

STOP = 停止模式:程序不执行

RUN = 程序执行,编程器只读操作

RUN-P = 程序执行,编程器读写操作

状态指示器 SF = 系统错误:CPU内部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块错误

(LED)

BATF = 电池故障:电池不足或不存在

DC5V = 内部 5 V DC 电压指示

FRCE = FORCE:指示至少有一个输入或输出被强制

RUN = 当CPU启动时闪烁,在运行模式下常亮

STOP = 在停止模式下常亮

有存储器复位请求时慢速闪烁

正在执行存储器复位时快速闪烁

由于存储器卡插入需要存储器复位时慢速闪烁

存储器卡 为存储器卡提供一个插槽。当发生断电时利用存储器卡可以不需要电池就可以保存程序。

电池盒 在前盖下有一个装锂电池的空间,当出现断电时锂电池用来保存RAM中的内容。

MPI 连接 用MPI接口连接到编程设备或其它设备

DP 接口 分布式 I/O 直接连接到CPU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