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填充技巧:填充图案

楼主(2020-05-11):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CAD填充,填充可以是一些重复的图案单元,也可以是单色或渐变的填充。填充的创建方法很简单,可以拾取一个封闭的图形,也可以在封闭区域中拾取一个点。

填充的参数有很多,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这里将填充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讲一下,由于相关内容比较多,将分成几个主题进行讲解,今天首先介绍一下使用填充图案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一些技巧。

一、不能用其他CAD填充代替SOLID填充!

如果要用纯色填充某个封闭区域,注意一定要选择SOLID填充,而不要使用填充图案后将比例设置得特别小来代替SOLID填充。

当使用普通填充图案但将比例设置得特别小的时候,填充很密,看上去跟SOLID填充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CAD来说两者差别很大。浩辰CAD的SOLID填充在显示的时候是会剖分成三角形来显示,三角形的多少跟边界复杂程度有关系,如果边界就是一个矩形,可以用两个三角形表示,如果边界复杂可能会用几百或是上千个三角形显示。但普通填充是由线组成,简单的图案可能就几条线,但如果设置得特别密,可能就会是上万甚至几十万条线,浩辰CAD要将这些线显示出来会耗费很多内存,会导致软件性能急剧下降。

曾经遇到多张类似的图纸,图纸非常小,但打开非常慢,甚至在32位的浩辰CAD上会因为内存不足而无法打开。比如有一张给排水图纸中的一个消火栓图块中的填充线炸开后有几十万条,而图中有几十个这样的消火栓,导致图纸中的线条达到了千万级别。还有些图纸中签名和单位LOGO因为没有用SOLID填充,一张图中有十几个图框,倒是图纸打开和操作都很卡顿。

所以要提醒大家:填充色块时一定要用SOLID填充,千万不要用普通填充图案来代替。

二、用的普通填充图案为什么会显示成SOLID填充?

有时候我们明明想用普通的线性填充图案,但填充完却发现显示成了SOLID填充,这个首先要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版本,CAD不同版本现象不太一样。

1、区域面积过小或CAD填充图案比例过大

当CAD填充的区域过小,填充图案单元尺寸比较大或比例比较大,导致填充没有任何线位于区域内,这种情况不同版本处理不一样。

如果使用的是低版本,例如2007版,这种情况命令行会提示:无法对边界进行图案填充。

到了高版本是可以填充的,但会显示为实体填充,如下图所示。

但如果我们创建了这样的填充而不去调整比例,就把它当成SOLID填充,但保存图纸再打开,填充在不同版本表现不一样,例如在2013中这类填充保存后再打开后仍会显示为SOLID填充,但在2018版中这类填充保存后再打开,填充将会不显示,所以千万要注意!

2、CAD填充区域过大或填充区域比例过小

当填充比较密的时候,虽然看上去像SOLID填充,但放大后仍可以看到填充线,但如果一个填充的填充单元数达到一个极限值的时候,也会显示为SOLID填充,这个是由一个变量控制的,而且这个变量值我们可以修改,这个变量是HPMAXLINES。

这个变量的默认值是1000000,也就是说当一个填充中填充的线的数量超过一百万的时候,填充就会显示为SOLID填充。浩辰CAD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防止有些人拿普通填充图案当SOLID填充用。

如果我们填充的区域面积非常大,填充比例设置也挺合理,线的数量超过了1000000,但我们仍需要它显示为填充图案怎么办?如果图中这类填充不多,我们可以将HPMAXLINES值设置得更大一些,比如设置成二百万试试,最大可以设置到一千万。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将填充区域手动分割一下,然后分别进行填充。

如果遇到错误使用了密集填充代替SOLID填充的图纸无法打开或打开后操作很慢时,可以先将HPMAXLINES的值设置为比较小的值,例如十万或更小,然后将图纸打开。但最好还是能找出有问题的填充,重新设置为SOLID填充后保存,这样可以更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想验证一下设置HPMAXLINES的效果,可以先将HPMAXLINES设置一个比较小的值,然后用普通填充图案填充后调整比例值,看看什么时候会显示成SOLID填充。HPMAXLIENS最小值可以设置为100。

三、CAD填充不要随意炸开?

填充如果不分解的话,图纸中记录的是填充的图案、边界、比例等相关参数,比例设置成1或1000,图纸的大小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如果线性填充被炸开X,会分解成成千上万条直线,甚至几十万条,虽然对于图纸显示和打印效果没有什么影响,但图纸的大小却会明显增加。 炸开除了会增大图纸外,我们也无法再它当作填充进行编辑,比如无法在更换图案、调整比例,会给后面的编辑处理带来很多不便。

四、如何填充固定间距的线或方格

普通的填充图案只能设置比例,我们也不太了解每个单元的实际尺寸,有时我们需要在区域内按指定的距离或宽度填充线或方格,这时可以使用用户定义的填充。

用户定义的填充可以设置成单向(平行线)、双向(方格),可以设置间距和角度,如下图所示:

填充对话框中对应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但有人还想填充长宽不一样的方格线,比如填充600X800的方格,这种情况用一个用户定义填充无法得到,我们也可以用单向填充两次,一次间距设置为600,一次间距设置为800,角度为90度。

CAD填充涉及到的知识比较多,以上主要介绍的就是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图过程中关于CAD填充图案的操作,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大家需要注意上述提到的问题,以减少绘图过程中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