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安川E7驱动器

楼主(2020-05-11):
我这里是线切割设备使用安川E7驱动器,驱动器坏购买来新的同型号驱动器,拷贝另外一台同型号参数后运行出现编码器和机床坐标不同步。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弄?在线等。

网友A:
需要设置一下软件,机床上的

网友B:
看一下坐标位置和编码器反馈位置相差多少,看看能不能进行校准,这个功能是应该有的,否则换配件就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坐标位置和编码器反馈位置相差多少,看看能不能进行...

如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一下软件,机床上的

我要知道是如何设置?能找的都找了,能看的也看了。改文件的也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需要设置一下软件,机床上的 ...

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进行校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看一下坐标位置和编码器...

有事请假两天,回来有人修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有事请假两天,回来有人修复好了。

网友D(2020-06-17):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具体故障排除经验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