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对外单独发送16进制数据

楼主(2020-05-11):
有一个工程需要触摸屏对开关进行控制,屏幕按钮控制开关,当点击其中一个按钮即发送开关指令同时在发送一个特定的16进制数据到总线控制其他设备,请问各位老师怎么才能实现即输出控制指令又发送另一条数据呢?本人是新手特来请教,谢谢

网友A:
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要看你的硬件和采用的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要看你的硬件和采用的通讯方式。

我要用到一个485通信的语音模块,语音模块要用特定的数据进行播放控制,但是不知道触摸屏怎么添加这个通信部分,

楼主:
哪位老师方便的时候给详细讲一下呗,本人也是刚接触时间不长,有劳各位老师了

网友B:
语音模块要用特定的数据进行播放控制

网友B:
要用特定的数据进行播放控制

楼主:
我只要能在按钮或者开关动作的时候另外发送一组modbus  16进制数据就可以,比如有一个按钮被按动就直接发送01 05 00 00 00 01这样的数据就可以,这个数据发送到总线上的语音模块,控制播放哪条语音,只不过这个数据是另外发送的,不能影响按钮的控制

网友C(2020-06-17):
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要看你的硬件和采用的通讯方式

网友D(2020-10-31):
看你这个通信协议是标准modbus rtu 格式 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1. 在设备管理里面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

  2. 添加莫迪康ModbusRTU

  3. 添加需要的变量

  5. 打开组态新建一个按钮,脚本里面写 播放音乐=2 按下按钮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