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的转速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0-05-11):
台达伺服电机的转速应该如何设置

   伺服电机是生产部门常用的工作器械,在使用过程中,有朋友反映伺服电机转速会出现很多问题。伺服电机转速较低时,电机会停止运作。那么到底伺服电机转速能不能自己设置,转速究竟跟什么有关系呢?

       一、伺服电机转速是不是可以任意设置?

      伺服电机的转速是可以任意设置的,具体怎么设置,这个就要根据详细的运用操控形式来决定了。一般有两种情况:

       1、假如是用外部模拟量来进行速度形式操控的话,你输入的模拟量电压正比于电机的转速,比方驱动器内部参数默许的是每1V电压值,电机每分钟转500圈,输出3V电压,即是每分钟1500转了。当然,每V电压所对应的电机转速是能够设定的,默许是500,可以改成80,也可以改成800。只需改变输出模拟量的电压值大小,就能够任意设置电机的转速了。

      2、还有一种是运用方位操控形式,这时电机的转速正比于上位发送脉冲的频率,驱动器内部设定10000个脉冲转一圈的话,假如每秒钟上位发送10000个脉冲,电机就一秒转一圈。这时想要改变电机的转速,只需要改变上位发送脉冲的频率就行了。上位发送脉冲频率越大,电机的转速就越快。

      二、伺服电机转速较低时为什么会短暂停止工作?

       一般来说,即使伺服电机转速再低,电机也不会停止运作。伺服电机停止工作,应该与转速没有关系。之所以低转速时,伺服电机会停止运作,可能只是巧合。

伺服电机停止运转,这个时候建议查看负载能力是否足够。伺服电机假如负载能力不足够,电机会发出过载报警,马上停掉。建议先查看负载衔接处,是用什么衔接的,同步带、丝杆,还是齿轮。查看衔接处是不是打滑,看一看电机停止运作时,电机的轴是不是也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