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弹簧机按键功能

楼主(2020-05-12):
  弹簧机有电脑控制系统以及伺服驱动,是通过自动生产来完成产品调试的。电脑控制系统也就是电脑控制器,是我们作为人机交互的操作系统,简称按键板。那么电脑弹簧机按键功能有哪些呢?下文一起来了解一下。

  紧急停机按钮:

  为了及时应对电脑弹簧机的突发情况,面板上设置了紧急停机按钮,在任何操作状态下,按下该按钮系统将立即紧急停机并锁定,此时其它按键都不能使用,若是 想解除锁定则可顺时针转动。如果是在加工过程中按下紧急停止后又退出紧急停止状态,此时仅有原点键、轴选择键、方向键和【F5】键可以使用,在该状下须要执行回原点操作或按【复位】键后进入正常操作模式。

  测速控制旋钮:

  测速控制旋钮是调试电脑弹簧机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功能旋钮,在弹簧产品程序编辑完成后,可进入测试模式进行测试,通过测速控制旋钮来控制系统的速度并观察程序的运行状态。顺时针旋转该旋钮其加工速度增加,反之速度减小直至停止,在停止时可以更改产品程序指令后再次旋转旋钮来测试加工效果,如此反复直到达到加工目的,也可以通过按【F2】或【停止】或【启动】键在测试模式和自动模式之间进行切换,以提高您的调机效率。

  手摇轮:

  利用手摇轮可以实现手动转动各轴、编辑产品数据和手轮测试加工等多种数控电脑弹簧机操作。在【自动】模式下,您可以在主工作界面中选择相应的轴,转动手轮来实现各轴位置的调整操作,并在调整的同时配合按键可以输入当前各轴的数据到编程表格中以实现产品数据的教导输入功能。与此同时,在测试模式下,除了利用测试旋钮测试外,还可以用转动手摇轮佫作来调试加工速度。

  来源https://www.8thj.cn/show-57-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