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显控通信问题

楼主(2020-05-12):
台达PLC与显控SK-043FE 位元件使用不了,数字输入和显示可用怎么回事?

网友A:
那应该是触摸屏中设置的位地址和PLC不匹配吧,具体的还是上图让大家看一下啊。

楼主(2020-07-22):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触摸屏中设置的位地址和PLC不匹配吧,具体的还是上图让大家看一下啊。...



谢谢!大师是你设置错误造成的。现在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