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三菱plc逻辑与运算

楼主(2020-05-12):
微信图片_20200512144618.png如图所示,D43的值怎么和D85、D87进行运算得到D240、D242的数。D43值的数编辑规律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可以通过计算器得到D43的二进制编码如下:

然后可以通过计算器得到D85的二进制编码如下:

D43:0010 1000 0011 0000 1000 0011 0010 0010

D85: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通过按位与指令,全1出1

D240: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计算器得到D43的二进制编码如下:然后可以通...

学习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