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0-05-12):
1.位置控制

通过同时驱动三个或更多的执行器,机器人手臂的末端可以在三维环境中跟随任意路径。然而,为了使末端执行器的位置和速度可控,必须获得和处理与每一个执行器或轴的位置及位置变化速率相关的信息。每个执行器的位置通常是通过一个附加在电动机输出轴上的轴编码器获得的。从这些编码器上获得的信息传送到控制系统中,在那里,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以便复现机器人手臂的位置。早期系统直接在磁带上记录编码器的位置,通过回放,驱动机器人的伺服电动机来复现预先记录的路径。现代的机器人使用微处理控制系统,位置信息被压缩并储存在一些非易失的存储器中。

2.焊接功能的控制

控制系统必须协调控制机械手臂的运动和所要求焊接的功能。系统必须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启动和停止焊接操作,并具有设置参数的功能。

3.与辅助功能的接口

控制系统必须能从很多辅助系统中接收信息。例如,它必须能对开始焊接操作的指令做出响应,能够检查各种条件,譬如焊接夹具上焊接件是否存在,安全门是否闭合。它应该也能发送信号输出到辅助系统中,例如启动工件夹具的运动。大多数机器人控制器都配有大量可编程的输入/输出功能。以太网和其他的现场总线系统(例如CAN总线)作为辅助系统和焊接系统界面正越来越流行。这类系统允许通过远程网络进行访问。

4.操作界面

大多数机器人系统有几个级别的操作界面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示教/编程界面和生产/操作界面。编程界面允许示教和检查焊接操作,而生产/操作界面可能允许选择一个特定的已编程作业,但通常只允许启动和停止焊接周期。焊接控制器及其接口的一般结构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