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中有个按钮如何让该按钮满足条件时才可以操作?

楼主(2020-05-12):
mcgs组态中  有个按钮   如何让该按钮满足条件时才可以操作?

例如    按钮M0.0    只有当MW=2时    按钮M0.0 才能操作 ,脚本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通过可见度来实现。见下图:

当MW=2时可见。

可见后按钮的动作是对某个位地址置零或置1或取反。

网友B:
首先你的按钮是满足条件的时候是要对M0.0进行置位或者复位操作吗?

你说的当MW=2

是MW0吗?

网友C:
不满足条件时隐藏按钮,不知道满足你的工况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可见度来实现。见下图:当MW=2时可见。可见后...

详细!给你点赞!

楼主:
可见度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但画面让人感觉不是很好,这样画面会少很多东西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可见度来实现。见下图:当MW=2时可见。可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