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PUTGET为什么自动占用通讯地址

楼主(2020-05-12):
新建的项目  程序都没有编写  全是空的, 使用PUT  GET 向导  设置完   编译

为什么交叉引用会占用通讯地址呢???

1、向导设置

2、设置读取地址

3、设置写地址

4、分配存储区

问题来了

网友A:
要传输的对应的modbus地址位  首个字

网友B:
仔细看2、3图片显示,VB500~VB509/VB600~VB609应该理解为2台联网PLC读写的数据暂存区(数据交换区)。

网友C:
如你图所示,vb500,vb501,vb502, vb503占用是用来放plc IP地址的,同理vb600那里也是。

网友D:
这里不是有VB600~VB609么
楼主要细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你图所示,vb500,vb501,vb502, vb...

向导里面IP地址已经设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