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机星三角重复调用1个通用FC或FB的LAD程序?

楼主(2020-05-13):
我做了2个小程序。

 要求如下:  假如有两个设备,控制为按下启动按钮电机1马上工作,一段时间后电机2后工作(这个时间可以单独修改,每个电机的时间不一样)。   按下停止按钮电机1和电机2 停止。程序要求:  我想做好一个FB或FC程序,预留启动按钮,停止按钮,电机2延时启动时间设置,电机1输出点,电机2输出点,最好是IEC定时器也只用1个. 每个设备都可以调用这个程序来用。

结果如下:

首先讲FC程序。OB1  中   2台设备调用2次FC1程序。  FC程序是这样的,按下启动按钮电机1通电,同时触发IEC TIME0, 延时时间由OB1调用时设定。发现有问题,OB1同时掉用2次FC1程序时, 设备1和设备2只有一台启动时定时器正常。  如果2台设备都启动,定时器就乱套了。。

后面讲FB程序。OB1中2台设备调用2次FB1程序。FB程序是这样的。
按下启动按钮电机1通电,用时启动接通延时定时器,定时器编号和定时时间,ob1调用时单独设定。                结果这个程序实现了项目要求。

求问:

1. TON 接通延时指令 和      --(   )-- TON   启用接通延时定时器指令     具体有什么区别

2.   ob1多次调用FC1程序,并且都工作,为什么会失败。
3.   ob1调用FB1虽然成功,但是每台设备都用了一个定时器。。。  能不能只用1个定时器搞定。

详见下图:

网友A:
很显然,两个FC调用的是同一个定时器背景块,肯定要出错的

你应该了解下多重背景

网友B:
3.   ob1调用FB1虽然成功,但是每台设备都用了一个定时器。。。  能不能只用1个定时器搞定。

不能只用一个定时器,必须分开用定时器

1. TON 接通延时指令 和      --(   )-- TON   启用接通延时定时器指令     具体有什么区别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 功能框型的,启动接通延时-(TON)线圈型的。
定时器指令中,功能框和线圈型的区别?
答:原理上是完全一样的,细微区别:
(1) 功能框定时器上可以定义Q点或ET,在程序中可以不必出现背景DB(或IEC_TIMER类型的变量)中的Q点或者ET;而线圈型定时器必须使用背景DB(或IEC_TIMER类型的变量)中的Q点或者ET;
(2) 功能框定时器在使用时可以自动提示生成背景块,或者选择不生成;而线圈型定时器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建立背景块;
(3) 线圈型定时器如果出现在网络段中间时不影响RLO的变化;

  ob1多次调用FC1程序,并且都工作,为什么会失败。

你是怎么确定失败的

网友C:
用  fb   fc不行的  会冲突的  有空去看看西门子 fc和fb 的区别 还有变量是怎么用的  捋清楚就好了

网友D:
多学习多问多买书,借楼刷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