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料机结构,安装以及试机方法

楼主(2020-05-13):
采用高质量,无电刷伺服马达驱动,有用的缩短送距、调整及测验的时刻。运用高感度译码器,回授准确,送料机精度提高。

伺服送料机的设备与调整

一、本机结构

1、采用高质量,无电刷伺服马达驱动,有用的缩短送距、调整及测验的时刻。

2、运用高感度译码器,回授准确,送料机精度提高。

3、配用时同步皮带传动,能消除齿轮空隙,磨耗很少,无噪音,更无需润滑,安全又环保。

4、马达内藏式,可防止转移及装卸时受损。

二、设备安装

1、于冲床台板一侧,照设备板设定方位及巨细钻攻4个牙孔,将设备板固定其上。

2、将主体部分用吊绳吊起,对正滑板与设备板之间的键,并用2个配套的螺丝栓将主体固定于设备板上。

3、当送料机高度水平方位与冲模冲压不一致时,NC送料机机滑板会有100mm左右的调整量可供调整,此时可将滑板上的2个螺丝栓松开,调整固定于设备板上的螺栓,则可改动送料机的水平方位,至适宜方位后,将螺丝紧固。

4、固定好模具,保证模具与滚轮方向笔直,并于冲床滑块上设备好放松方位。(注:如冲压薄料时托料板至下模之间若有一段距离,有必要将导料设备装好,以不使资料曲折为原则,且模具固定要与滚轮笔直,不然资料会偏斜,送料机有阻力,形成送距犬牙交错。)

5、于冲床适宜部位设备电控箱及接近开关,并检测其是否正常工作。

三、调机试例

1、开动纠正机或资料架,将资料缓慢放出。

2、依据资料的宽度调整2个挡料轮的方位,以不阻止资料的运转为准。

3、将放松手柄上台,资料放入上下滚轮之间,放下放松手柄,松开料厚调整手柄的固定螺丝,上下调整手柄,让放松支架有大约5mm的摇摆空隙,再将手柄固定螺丝锁紧。(注:放松支架若没有空隙,资料会压不紧而打滑,形成送料机禁绝。且资料厚度有变化时,有必要从头调整)。

4、压料绷簧的作用是施加压力给上滚轮,使上滚轮可以压住资料,并将资料送出,故压力应以资料不会打滑为原则,料厚时应压力加大一些。

5、设定好送料机长度后,看实践情况,相应设定好送料机速度,有关设定的方法,后边将作具体介绍。

  6、送料机的相关参数设定好后,因为约数的原因,实践的送料机长度与设定的数值不太相同,所以应在手动模式下,按送料机测验,冲床、行程、冲压、调整好送料机的实践长度。

7、当模具内导销顶级进入导销孔时,可调整放松丝杆至碰到放松支架的轴承,直至资料放松停止,并将丝杆螺母锁紧(气动放松的送料机,则应调整好放松的视点,即±15左右。

8、送料机开端的调整是由冲床的旋转凸轮来调整,所谓送料机开端信号,就是要以冲床曲轴的哪个视点开端送料机

9、设置完成后,应先单冲试模,调整好后方可连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