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标签疑点

楼主(2020-05-13):
ab PLC中标签中的值代表什么?

例如:Alias For:  hsc1.presentvalue [0] (c) 中的0和c是什么意思?

 例如:tag element:PDA41_DDRV_DINT:O.DaTa [2] 中2有什么特殊含义?

求好心人分别对应例子分别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个别名呀,比如A和B都是C的别名,那么操作A和B的时候,就相当于也操作了C,可以这么理解,你有个中文名字,代表的是你,哪天再有个英文名字,还是代表你,不论喊中文或者英文,都是喊的你这个人,名字只是符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