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批量处理

楼主(2020-05-13):
S7-300 用的博图软件,现在需要接入70多个模拟量,需要转换、设置量程等功能,用的LAD编程。

单个模拟量使用SCALE指令,程序会很长。

是否能将AI输入、量程的高限、底限以及输出均为数组,设置及读取时均对数组内值进行。

不知道思路是否可行,若可行,怎么实现自动循环。

网友A:
建议自己写个子程序的转化工作,留出引脚;

建立单个模拟量的结构体,并建立70个数组;

以数组的变化量为步长,利用数组下标循环调用;

建议使用SCL语言;

网友B:
如果模拟量地址是连续的,可以用指针来做。自建FB,在里面重复调用SCAL功能处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自己写个子程序的转化工作,留出引脚;建立单个模拟量...

主要是不会SCL语言。不知道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