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线式光电传感器怎么接线?

楼主(2020-05-13):
如题,两线式光电传感器怎么接线?我用的是松下的传感器。

网友A:
您有型号么?按型号在网上搜索,多半能搜到。

网友B:
看手册,上面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C:
就是电流型的开关,不能直接与电源相连,要在回路内串入继电器线圈或指示灯,一旦传感器动作了,回路内自然会有电流变化

网友D:
恰好看到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回答一下,两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方式比较简单,接近开关与负载串联后接到电源即可,DC电源产品需要区分红(棕)线接电源正端、蓝(黑)线接电源0V(负)端,希望能帮助到你。如果还有不清楚可以登录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9/ 。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