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suite轴状态闪烁是控制卡坏了吗

楼主(2020-05-13):
刘工,

我的控制卡连接上电脑后,通过galil suite,Viewer里面,没有进行任何连接,轴状态栏里面,发现C轴有3个信号灯(Find Edge(FE),HM Phase 1 Done, HM Phase 2 Done常亮绿灯,Contour Mode,Slewing, Stopping这三个灯规律性的闪烁。如果把这个轴使能打开(SHC),此时与C轴信号连接的电机能转,把使能关上(MOC),电机则停止,驱动器使能关。如果运行MO,则出现Stepper Mode栏C轴绿灯亮(SMC跳线都是没接的),电机停止,运行SH,则出现Stepper Mode栏C轴绿灯灭,电机转动。在此过程中,上面的FE等6个灯状态不变。

其间尝试复位,运行RS合作和^R^S命令,C轴状态均没有改变。

这种状态是板子C轴坏了吗?

网友A:
这个,您要先说清楚,您用的是上面型号的控制器。如果不确定控制器型号,单就这个现象来看,不能说C轴一定是坏了。

楼主:
控制器是DMC1842,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通过什么设置能够复位呀。

网友A:
1842是不应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您的控制器固件版本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