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有四种控制方式

楼主(2020-05-13):
 伺服驱动器有四种控制方式,你了解多少?

  根据其结构,数控机床中的伺服驱动控制可分为开环控制和闭环(半闭环)控制。 如果详细分类,则开环控制可分为普通型和反馈补偿型,闭环(半闭环)控制也可分为普通型和反馈补偿型。

  1.反馈补偿开环控制 开环系统的精度较低。 这是因为伺服驱动器的步进误差,起停误差和机械系统误差将直接影响定位精度。 补偿类型应用于改进。 该系统具有开环和闭环的优点,即具有开环稳定性和闭环精度。 由于机器的共振频率,蠕变,堵转等原因,系统将不会振荡。反馈补偿型开环控制不需要间隙补偿和螺距补偿。

  2.闭环控制 因为开环控制的精度不能很好地满足机床的要求,所以为了提高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精度,最 基本方法是采用闭环控制方法。 即,不仅存在前级控制通道,而且还存在检测输出反馈通道。 在将指令信号与反馈信号进行比较之后,获得偏差信号以形成具有偏差控制的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A:
以前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