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手摇脉冲如何编程

楼主(2020-05-13):
三菱FX3u与手摇脉冲如何编程,我是用AB项接 x0 ,x1,然后用高数计数c251,做启动信号,但是老是有滞后的情况,而且正转和反转的速度还不一样,转快了还一抖一抖的,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根据你的叙述,程序没有问题,怀疑是手摇脉冲发生器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手摇脉冲没有跟马达同步吧,PLC用的什么指令,脉冲接收转换怎么做的??

网友C:
通过手轮脉冲发生器输出高速脉冲,这种情况不适合速度过快,速度越快抖动越大,响应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