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B伺服

楼主(2020-05-14):
我手上有两台ASDA-AB的台达1000w伺服,在位置模式,我要限制驱动器的力矩,电机上安装了同步轮,我希望设置力矩10%,用手转动同步轮,会感觉到有弹力,稳定的回转弹力,手松开,同步轮回位。但实际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效果!!求解

网友A:
可以做齿轮传动或

网友B:
位置控制模式,需要设置伺服扭矩限制。

网友B:
微信截图_20200514172040.png只适合台达AB系列伺服驱动器,设置一下这个参数,而且还是位置控制,通过脉冲方式

网友C:
如果力矩设置小了,用手阻止其运转,不会发生过载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