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SMARTflexible不能打开低版本

楼主(2020-05-14):
楼主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 sp2的打开SP1的项目出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1、首先将程序存放地址中的中文改成英文并且不含字符,或者将程序拷贝到盘根目录下试试;

2、正常情况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检查后缀名为ldfsmart和hmismart的时间戳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删除ldfsmart,注意操作时备份源程序

网友B:
利用专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的特性,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特性,我们选择将HMI SMART 1000 IE V3 版本升级为V3.0.0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