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xdeveloper的“软元件初始值”如何设值,程序里面没有

楼主(2020-05-14):
GXWorks2和GXDeveloper手册里面操作如下,但是选项里面没有

Gxworks3直接就有

网友A:
这个软件淘汰了。。都是用GX WORKS 2软件

网友B:
你要是在找不到,就采用M8002将初始值赋值给想要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C:
需要打开一个工程,然后右键点击下图所示红圈“软件存储器”,点击新建数据即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