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沟进水如何处理?

楼主(2020-05-14):
电缆进水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电力电缆故障,遇到电缆进水的情况,你是怎么解决的?

电缆里面有水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要么做中间接头,要么整根换电缆。

针对电缆里面有水的情况,我们一般采取预防为主的选择。

一、电缆里面有水的危害!

一般而言,电缆进水后,在电磁场的作用下会发生“水树老化”现象,电缆损坏只会是时间问题,最终会导致电缆击穿。

二、电缆里面有水的原因!

1,电缆敷设保存时,两端电缆头并没有进行密封处理或者密封性不好,水汽渗入电缆内部。

2,电缆敷设过程中,电缆头密封不好且浸泡在水中,或者在穿管敷设时,电缆外绝缘皮破裂,水渗入电缆。

3,电缆敷设完成后,两端的电缆头没有及时制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或者潮湿环境中。

4,电缆供电运行过程中发生过局部电缆击穿,水渗入电缆。

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电缆里面有水的解决方案!

1,电缆敷设后及时进行电缆头制作,并且完成接线,将隐患消灭在萌芽中。

2,如果只是电缆两个端头进水,只需要截掉两端头,并且重新做电缆头接线即可。

3,如果电缆有明显进水点,则需要在进水点附近截断电缆,进行中间接头制作。

4,室外电缆井或者电缆通道内不可避免要有积水,尽量将电缆用支架托高固定。

5,用专门的热氮气进行电缆内部加压干燥处理,一般都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

6,对电缆定期进行耐压泄露试验,确保及时了解电缆的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