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采集工业传感器的信号

楼主(2020-05-14):
我就是不太理解,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如何进入PLC控制器的这个过程,以及使用这个外部信号在程序中参与启动、比较等操作。

需求:

  1、要讲清楚PLC如何通过AI模块采集到传感器信号(举例说明具体过程)。

  2、PLC如何将采集到的信号作为程序的启动信号。

网友A:
这个没什么,直接将模拟量信号接到PLC模拟量输入通道,然后读取模拟量数值,转换成工程量。注意接入信号是0-5V,0-10V,或4-20mA,需要接线正确,与PLC设置要相符,还有的专门检测温度的热电偶或热电阻专用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B:
传感器模拟量信号一般分为电压信号(0-5V,0-10V)和电流信号(0-20mA),按照PLC的对应信号接到通道上,在PLC硬件中将对应通道的信号形式设置一致,PLC通过AD转换器将模拟量信号转换为数字量(再转换为工程量),可以读取传感器对应的信号,对于信号参数的起停、控制则为PLC逻辑编程输出实现的功能

网友C:
1、模拟量的传感器会将检测到的信号转化为相对应的电流值或电压值,转化后的随着被检测量变化而变化的电信号就是模拟量信号。AI模块将收到的模拟量信号转化(放大器放大)成PLC可以识别的区间模拟量信号,就这样PLC就是检测到了被检测物体的信号。

2、至于PLC如何将检测到的信号用作程序启动信号,PLC会将模拟量通道收到的电信号转化为数字,收到的信号会以数字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你只需要设定一个阈值即可,超过这个值就触发启动信号即可。

网友D:
如楼上所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模拟量信号一般分为电压信号(0-5V,0-10V)和电流信号(0-20mA),按照PLC的对应信号接到通道上,在PLC硬件中将对应通道的信号形式设置一致,PLC通过AD转换器将模拟量信号转换为数字量(再转换为工程量),可以读取传感器对应的信号,对于信号参数的起停、控制则为PLC逻辑编程输出实现的功能

说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模拟量信号一般分为电压信号(0-5V,0-10V...

引用 网友C:
1、模拟量的传感器会将检测到的信号转化为相对应的电流值...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直接将模拟量信号接到PLC模拟量输入通道,...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刹那风逝 传感器模拟量信号一般分为电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