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将英威腾CHF100A变频器接入PROFINET网络

楼主(2020-05-15):
Modbus转Profinet网关控制的主要对象是煤气炉的风机、炉条机、以及蒸汽的控制以及现场各项参数的显示与报警。系统主 PLC 选用西门子 S7-1200,通 过 ET200 IO 模块控制现场设备并监控数据。变频器采用英威腾 CHF100A 变频器,将英威腾 CHF100A 变频器接入 西门子S7-1200的网关采用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MCN-PN3001。本文主要讲该 MODBUS 转 PROFINET 网关的配置过程。首先加入 GSD 文件。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 GSD 文件PN3001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英威腾”。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选择 MODBUS 转 PROFINET 网关MCN-PN3001;

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 PROFINET网络中

设置MODUS转PROFINET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

确认变频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这里需要选择写命令两条,读一条;也就是4个字节输出,2字节输入

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并开始配置Modbus参数设置。

首先安装Modbus转Profinet网关MCN-PN3001配置软件

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M

配置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参数(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填写变频器的站号

下面这是第一条,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1000H,十进制为4096

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

寄存器按10进制格式写入1000H即4096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1500,对应Q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下面这是第二条,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2000H,十进制为8192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因为前一条命令占了两个字节所以这里填写1502对应Q地址的地三四个字节

下面这是第三条,需要读的数据,起始地址为1001H,十进制为4097

选择03功能码即读多寄存器,地址填写10进制4097,寄存器数量1个。内存映射地址为0对应I地址的第一二位

配置好之后通过USB下载到MODBUS 转 PROFINET 网关MCN-PN3001中,上电后连接PLC与变频器。

以上是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MCN-PN3001的配置过程

网友A:
这个也是好资料,要是有案例原创 -程序 就更加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好资料,要是有案例原创 -程序 就更加完美了

后续整理好会发出来

楼主(2022-03-23):
欢迎大家讨论技术问题

楼主(2023-07-05):
需要了解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