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18.0

楼主(2020-05-15):
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MKKD5540E近期频繁报警18.0,说明书注释再生放电过载保护。厂方建议外加电阻,可设备用了近60台同规格同型号的,仅此一台报警,不应该外加电阻的。拜托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A:
尝试更换一个试试或者机械加上一些措施 试试看,把生产工艺稍微变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