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系列铸铁减速机日常简易维修方式

楼主(2020-05-15):
    一、WP系列铸铁减速机日常简易维修方式如下:

减速机里不同的润滑油禁止相互混合使用。油位螺赛、放油螺赛和通气器的位置由安装位置决定。

台机减速机:它们的相关位置可参考减速机的安装位置图来确定。

     二、WP铸铁减速机油位的检查

切断电源,防止触电!等待减速机冷却!移去油位螺赛检查油是否充满。安装油位螺赛。

      三、WP铸铁减速机油的检查

切断电源,防止触电!等待减速机冷却!打开放油螺赛,取油样。检查油的粘度指数;

如果油明显浑浊,建议尽快更换。对于带油位螺赛的减速机检查油位,是否合格安装油位螺赛;

   四、WP铸铁减速机油的更换:

冷却后油的粘度增大放油困难,减速机应在运行温度下换油。

切断电源,防止触电!等待减速机冷却下来无燃烧危险为止!

     注意:换油时减速机仍应保持温热。在放油螺赛下面放一个接油盘。打开油位螺赛、通气器和放油螺赛。

将油全部排除。装上放油螺赛。注入同牌号的新油。油量应与安装位置一致(见铭牌)。在油位螺赛处检查油位。拧紧油位螺赛及通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