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厂设备气动元器件困扰

楼主(2020-05-15):
工厂是印刷纸质品的,目前使用的是罗兰的胶印机,现在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来更换和维修气动元件。这还不算由于气动元器件出现问题而产生的停工停产的损失。目前都是由于元器件由压缩空气中的水和油比较多,造成的故障引起的。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气压进口处使用气包,气包出来后增加气动三联件和油水分离器

使用品牌较好的SMC或FESTO气动

网友B:
改为电驱动,用电动缸替换气动缸,就是价格高些

网友C:
处理气源,加个冷干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气压进口处使用气包,气包出来后增加气动三联件和油水分离器使用品牌较好的SMC或FESTO气动

只有处理好气源,才是根本,罗兰机气缸太多了。坏了就贵

网友E:
气源处理系统,不贵啊。

网友F:
可以了解一下亚德客油水分离器

网友G:
自动化设备使用的气源,采用冷冻干燥方式不行,必须采用化学干燥方式,并且露点温度达到一定的要求,气源才合格。

楼主:
是的 罗兰的气缸太多了,而且是真心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动化设备使用的气源,采用冷冻干燥方式不行,必须采用化...

我们看 那些气缸电磁阀这些 油也很多。

网友H:
对气源过滤处理

网友I:
  1. 压缩空气缓冲罐定期排水,湿度大的季节增加排水频率。

  2. 增设冷干设备除水,过滤除水。

  3. 用气端装气源处理器(有润滑油杯的),使用过程中排水。

    以上方法只要管理得当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气源,加个冷干机                 ...

加了冷干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进口处使用气包,气包出来后增加气动三联件和油水分离...

之前就是用的SMC的,看他们的样本最好的过滤器除油就是能达到CLASS3级

网友J:
用气量和冷凝器功率可能不匹配。罗兰都买得起,靠谱的气压罐和冷凝气水分离器买不起!

网友K(2020-06-17):
气源质量确实非常重要

网友L(2020-08-03):
气泵房增加气体干燥机,提前进行油水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