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西门子PLC的SCL编程语言未来会成为其主流吗?

楼主(2020-05-15):
最近小编浏览了一些关于PLC编程语言的帖子,其中有涉及LAD 与SCL两种编程语言的一些优劣势对比,网友们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用户1:梯形图搞逻辑控制太反人类了,只能叫plc的开关,而且没有判断分支,经常要搞自保持,用常闭节点表示不等于,其实这些操作在scl里面都是很简单的操作,越复杂的操作在scl里面就比梯形图越简单,用到的其实也是很入门的编程内容,就判断分支而已,在搞点数学计算就更简单了,scl是parcal语法风格,学起来很容易,剩下的就是软件右边列的指令了,比开发软件用的整套东西简单多了

用户2:我最近做程序遇到瓶颈,梯形图编程实在太麻烦,直接是直观,就是写复杂一点的程序,头都要想秃了

但是不会scl编程

用户3:我觉得目前的状态下对我来说混合使用是比较好的,传统的逻辑控制等方面用梯形图,需要循环嵌套判断逻辑的和数学运算的地方就用SCL。梯形图优点是直观,缺点是比较占篇幅,一页放不了几段。我短期记忆力不是很好,经常看了后面忘了前面,SCL比较简洁,不用频繁地翻页去找,梯形图写好几页篇幅的一般SCL几句话就能搞定。但是SCL调试好像不如梯形图直观,只能监测到值的变化,而里面的逻辑是看不到怎么运行的。

用户4:SCL适合软件工程师,LAD适合电气工程师,LAD非常适合初学者,有人说写梯形图感觉很low,但当你学了AB PLC以后你就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它的程序基本都是LAD编程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PLC编程时您擅长的是LAD还是SCL呢?就此话题欢迎PLC爱好者们一起交流探讨。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讨论的用户均可获得论坛10积分的奖励

网友A:
毕业之后基本一直用西门子和AB,对于西门子,用过梯形图,STL,SCL,对于维护来说,肯定是梯形图最直观,STL有点难度,维护比较困难,但是最近逐渐发现SCL挺不错的,容易阅读,用起来比STL简单好多,应该会逐渐被更多人接受,现在我是梯形图做开关逻辑控制,SCL做数据公式的运算,STL做固定的间接寻址用,混着用,还挺好

网友B:
西门子的SCL语言真的还是不错的,有着C类似的结构和关键字,但是语法又不像C那么严格,使用起来确实很好。唯有在做监控的时候不像梯形图那样能流直观,但是做大项目确实可以做到像高级语言一样的合理组织和规划,并且算法上也能灵活实现,做简单项目需要知道的内容不需要很多,做复杂控制可以慢慢扩展,但是最好能有点高级语言的基础知识入手才比较好入,主要是一些关键字如for,switch等的使用方法。不过他这种语言估计也不会成为很主流,因为C和BASIC已经深深的植入了很多控制器里面,C能做的东西还是蛮强大的,甚至还有其它更高一级的语言,估计后期C++,JAVA页会占据一角吧。但那个时候梯形图应该也还不会被一脚踢开,可能FBD也还存在,指令表那就是高手的武器了。

网友C:
两种方式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使用,不局限于哪一种,也可同一项目中混合使用,功能块也是,根据自己选择的PLC品牌,习惯,程序逻辑的复杂程度,做选择使用就可以。各有优缺点。

网友D:
有很大可能哦,毕竟万物接口DIY

网友E:
SCL确实在有些地方占优,特别是数据处理。我现在就是SCL和LAD结合,蛮好用。

网友F:
学PLC大部分都是从梯形图开始的,易懂好学,容易上手;待做过几个项目后,遇到一些数据转化的操作,梯形图就要显得复杂了,而且行数会很多,不好一下看全了,用语句的话就相应的简单了些,尤其是目前高级语言与PLC的交互也相应的增多,语句就显出了它的优势。

综上,梯形图不能丢,语句相应的用上,简化程序,各取所长的使用应该最为合适吧!

网友G:
个人感觉这是一个由简入难的一个学习过程,首先入门梯形图学起来直观,后续随着功能的增加学习SCL会更方便,未来应该是个趋势,就像CAD与EPLAN一样,后者比前者学起来复杂,但是功能强大,还是得学习

网友H:
在流程和逻辑控制方面,LAD是无法被取代的,很多人觉得SCL用起来比LAD方便,那是没有遇到复杂的流程控制,比如汽车厂滚床线体的控制,如果用SCL语言,相信我,你很难实现想要的功能。当然在数据处理上SCL 优势很明显,不管是数据移动,字符串处理,都要方便很多。还是要根据控制需求选择对应的编程语言。

网友I:
主流不主流看个人用的是否习惯,喜欢的人会一直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不会去喜欢,更不会去研究,但是有时候用SCL确实可以编写梯形图不能写的程序,这时候或许会去研究,有用就多研究,没用就不去深究,不管它多牛,始终只是个工具。说不定以后编程只需要在图上画出流程图,直接就可以根据流程图执行,至于用什么方式编程,内部自行处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主流不主流看个人用的是否习惯,喜欢的人会一直喜欢,不喜...

哈哈,还真有可能。

网友K:
博途平台增加的SCL功能比原Step7中的STL强大又好用,处理数据及批量时优势明显,非常好用。

网友L:
学习了 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M:
哈哈,还真有可能

网友N:
LAD is easy to program

网友O:
我觉得编程语言会不会成为主流完全是PLC程序员的个人编程习惯而决定的;

但首先作为一款工业控制PLC,它的首要前提是满足客户的生产工艺要求,如果从客户的角度考虑他肯定希望程序维护操作起来一目了然,所以LAD元老级仍然会继续使用,但一些数据类运算之类搭配SCL更方便程序编程人员

网友P:
是满足客户的生产工艺要求,如果从客户的角度考虑他肯定希望程序维护操作起来一目了然,所以LAD元老级仍然会继续使用,但一些数据类运算之类搭配SCL更方便程序编程人员

网友Q:
哈哈,还真有可能  .

网友R:
梯形图用了五年了,接触C、python、C+后才有所减少。总体感觉,梯形图在时序上看起来更直观工,语言类就偏向于过控。。。。我理论不太好,说的有错的话,大家多多包涵,欢迎指出来,教教我。谢谢。

网友S:
梯形图直观,因为它是图形化编程,很容易联想到实物器件。 SCL, STL是语言,跟作文一样,靠人去想象。 存在就是合理的,梯形图适合刚接触电气自动化的。 SCL适合有语言基础的人。

网友T:
本人是学生,在初学PLC时觉得LAD很直观,在后面学习1200和1500时发现SCL编程比LAD好,至少对于我来说处理数据和逻辑很好,我非常看好SCL

网友U:
LAD直观易懂,和继电器电路相似,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接受,不适合于编写大型控制程序。对于计算量比较大和有特殊算法的,SCL的优势非常明显

网友V:
顺序控制必须LAD 不在线监控直观查看信号顺序不舒服

数据处理SCL是有一些优势 但还没有到淘汰LAD的程度

嵌套10层的时候还是SCL方便 但是调试还是LAD占优

现场主要还是调试 查找一些非逻辑故障 在这种时候光看逻辑已经不能找到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LAD更实用

网友W:
SCL的地位会提高,但是未必会超过LAD成为主流,SCL的优势在于写比较复杂的逻辑,PLC应用领域的大部分逻辑不复杂,LAD更直观和容易监视

网友J:
初学scl,scl做计算很好,但做动作控制真的不舒服,做为电工出身,现在还是感觉lad更好用些,scl确实强大,但对知识储备量也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X:
SCL语言在数据运算、判断、多条件选择、数组应用这些领域有着十分明显优势.

LAD语言在除了简单直观,没什么优点。

网友Y:
逻辑性的动作还是LAD好,数据处理还是SCL,STL有优势

网友Z:
LAD还是主流,SCL适合复杂的逻辑,但是实际控制中又能有多少十分复杂的逻辑呢?

网友AA(2020-06-17):
我一般都是两种都用,正常的一般逻辑以及相关手动控制等简单明了的逻辑控制都用梯形图,但是自动程序和相关数据处理计算就用SCL语言了,这样在写多工位的程序时候,打包复制修改也快,同时也有一定的可移植性,这样确实会方便不少,只是在可读性方面会打折扣。综合一起运用肯定还是好些。

楼主:
获奖公告:

幸福的小石头10积分
eagleking6810积分
一阵风9999910积分
从未忘记10积分
skyhu12312310积分
victor32910积分
AC米兰10积分
东边浪而10积分
请叫我王老湿10积分
三元10积分
消失在夜空10积分
gk201710积分
hq1988ma10积分
monzer10积分
YUANTAO199910积分
辉常了得10积分
学习型怪蜀黍10积分
tang11510积分
vcerggkaiiv10积分
Carlden10积分
diaonima10积分
关育谋10积分
watermelon12310积分

网友AB:
目前我一直都是用的梯形图遍程  SCL的接触过没怎么弄明白  等有时间了研究一下SCL的遍程方式  毕竟感觉SCL有些地方是比梯形图有简单的表达方式

网友AC(2020-07-24):
之前看过欧姆龙的一款编程软件 可以再一行里面 用多种编程方式  cfc什么的都可以  其实 主要是要让人看的懂 我喜欢用scl  但是 很多时候是要求把程序交给甲方的  有些小公司 只有电工而且年纪也大了   木有工程师的  程序给他们 查查点位还是可以的但是  用scl有的叫st 就看不懂了

网友AD:
初学者是lad,简单易懂。scl是处理能力强,像c语言,接近机器语言。能大规模应用。西门子融合两套的优势开发,像倍福,ab都是语句优先,看好scl

网友AE(2020-11-05):
我入行快四年了,基本都是用LAD可能和我做食品行业有关,设备控制不算太复杂,主要是安全、高效、易维护

网友AF(2021-04-22):
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吧

网友AG(2024-06-27):
SCL在数据处理上有很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