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驱动器优点

楼主(2020-05-15):
台达伺服电机驱动器优点

  1、转速:高速性能好,一般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3000转;

  2、及时性:电机加减速的动态相应时间短,一般在几十毫秒之内;

  3、精度:实现了位置,速度和力矩的闭环控制;克服了步进电机失步的问题;

  4、舒适性:发热和噪音明显降低。

  5、适应性:抗过载能力强,能承受三倍于额定转矩的负载,对有瞬间负载波动和要求快速起动的场合特别适用;

  6、稳定:低速运行平稳,低速运行时不会产生类似于步进电机的步进运行现象。适用于有高速响应要求的场合;

  台达伺服电机的控制原理图

  伺服电动机用字母M表示伺服电动机,是驱动系统的动力之源。运算放大器:用电路名称表示,即LM675,是伺服控制电路中的放大器件,为伺服电动机提供驱动电流。

  速度指令电位器RP1:在电路中设定运算放大器的基准电压,即速度设定。放大器增益调整电位器RP2:在电路中分别用于微调放大器的增益和速度反馈信号的大小。当电动机的负载发生变动时,反馈到运算放大器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也会发生变化,即电。

  台达伺服电机动机负载加重时,速度会降低,测速信号产生器的输出电压也会降低,使运算放大器反相输入端的电压降低,该电压与基准电压之差增加,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增加。反之,当负载变小、电动机速度增加时,测速信号产生器的输出电压上升,加到运算放大器反相输入端的反馈电压增加,该电压与基准电压之差减小,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下降,会使电动机的速度随之下降,从而使转速能自动稳定在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