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在高频高压下烧485串口,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5-15):
smart200集成串口在高频高压下容易烧,加了屏蔽线不是很管用,各位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接地加了吗?通信接地是不是和负载接地;连接到同一个接地点,最好把现场描述清楚,再说是和什么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