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定时器停止计时的时候,怎么保存当前的ET输出值

楼主(2020-05-15):
TON定时器,IN突然中断时,怎么保持当前的输出时间(ET)

网友A:
可以用MOVE指令将定时器当前值传送

网友B:
有掉电保持型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不是很清楚哦,谢了啊大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OVE指令将定时器当前值传送

说的对

网友E(2020-12-15):
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将当前值传送到一个停电保持的区域,在程序段上方使用上电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指令,将此停电保持的区域上电传送到当前值即可

网友F:
把IN的条件,用下降沿,去MOVE一下TON的当前值,就可以了吧

网友G(2021-08-08):
也可以用累计计时器,当停止后把所记录时间传进另外一个寄存器然后紧接着对累计计时器清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