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关掉后一直闪烁,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2020-05-15):
有很多朋友提到电灯老是闪烁等问题,灯关后闪烁,是电灯最常见问题。白炽灯不会出现关灯后闪烁的问题,LED灯的闪烁故障率要高于日光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电灯关灯后闪烁呢?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来逐一列举,一起来了解下。

一、电灯闪烁的原因

原因1、零火线接反了

正常情况下,由配电箱引出零火线后,零线应该通向电灯接线盒,火线通向开关接线盒。即开关应该控制火线的通断。

如果接反了,开关控制了零线的通断,就会导致电灯两端一直存在电压。这样一来,火线就会与大地产生微弱电流,这种电流,对于较为敏感的日光灯和LED灯来说,就会造成闪烁。

解决办法:必须及时更改零火线的方向。零火线反接,不仅会造成电灯闪烁,更会在灯具维修时对维修人员造成伤害。

原因2、电压不稳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有人用功率超大的电器,造成这种原因,减少家里大功率使用。

原因3、与电源接触不良

这是线路老化出现的问题,或者线路被老鼠咬坏了。

原因4、寿命到期了或者坏了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换新的把!换的时候看下是多少瓦斯的,最好换个大点的。

原因5、开关带指示灯

开关上的指示灯,在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下,依然是接通状态。

这部分电流,经过电灯启动器中的电容累计,就会造成电灯闪烁。

解决办法:将开关内的指示灯拆下或更换开关。

原因6、感应电流

常见于电线密集的场所,例如阳台、储藏间等。

如果这些电线距离灯线较近,或电线承载了大功率用电器,如热水器等。就会产生感应电流,使电灯闪烁。这种原因产生的影响,对LED灯更大,因为LED灯更为敏感。

解决办法:可以在电灯位置串联一个接触器线圈,以此来消除线路中的微弱电流。

二、电灯关灯后闪烁,墙壁开关故障的维修办法

故障一:关灯后闪烁

电灯关灯后闪烁,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涉及到墙壁开关的原因共有三个——开关控零线、开关上有指示灯和接线不牢。

1、开关控零

开关控制零线的危害极大,关灯后闪烁只是错接后果之一。如果发生电灯闪烁,首先应该排查电灯是否存在控制零线的问题。

排查方法为拆下开关,使开关处于关灯状态,闭合断路器。用测电笔测量开关后面的两个接线柱,如果两个接线柱都不能点亮测电笔,则证明存在开关控制零线的问题。此时应该及时纠正,以免酿成大祸。

2、开关上有指示灯

如今盛行的LED灯,对于电流比较敏感。而如果开关上有指示灯,那指示灯在工作时就会产生微弱电流。LED灯可以将这种电流反映出来,反映方式就是闪烁。

这不算大问题,如果可以忍受,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想解决,可以将开关上的指示灯拆下。

3、接线不牢

如果装修时用的是软线,则有可能出现毛刺问题。两个接线柱的毛刺相互接触,就会将开关短接。而接触面积较小,就有可能造成闪烁。

其次,不论是软线还是硬线,都要考虑接线柱螺丝的问题。如果接线柱螺丝松动,很有可能造成两个接线柱相接触,从而造成电灯闪烁。

故障二:电灯常亮或不亮

是指不论开关处于接通状态还是闭合状态,电灯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的亮度,且从不发生变化。或电灯一直处于不亮状态,更换新灯具也无法解决。发生这两种问题,应考虑开关内部烧毁了。

开关内部有两个触点,触点接触,电灯工作;触点分离,电灯熄灭。如果电路中发生短路或过载的情况,特别是断路器还跳过闸,则很有可能烧毁开关。

短路或过载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热,以至于融化开关内部导体,并使开关内部粘连,并使开关保持烧毁时的状态。

及时更换开关,即可解决问题。

故障三:开关按不动

不论是开关打开后关不了,还是关闭后打不开,都应该考虑开关内部弹簧损坏了。

开关的上下按动,是依靠内部弹簧。如果弹簧损坏或错位,则有可能造成开关按不动或固定不住。此时更换新的开关即可解决。

故障四:一开灯就跳闸

开关回路一般没有漏电断路器,故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是很小的,本文只分析无漏电的断路器跳闸的原因。

普通断路器跳闸,则证明电路中存在过载或短路的原因,而电灯回路负载较低,若该回路内没有违规增加插座,基本上可以确定断路器是由于短路跳闸。

可能造成短路的位置只有一个——电灯。因为开关处只有火线,且无负载即使短路,也不会造成跳闸。

此时更换电灯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