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中使用SCL,如何写通道

楼主(2020-05-15):
使用博图软件,scl。

想自动将%IW256至%IW356的值,写入数组。

用for循环的话,

 FOR #INDEX := 0 TO #CHNUM-1 BY 1 DO
    WORD_TO_BLOCK_DB(2).DW(#ADDR) := piw[#ChNO ];
    #ChNO := #ChNO + 2;
    #ADDR := #ADDR + 2
    ;
END_FOR;

这个表示通道号的地方(标红),该如何表达?

现在这个编译不过去,显示操作数piw未定义。

网友A:
直接在变量表里面用鼠标左键直接拉过去就使用

网友B:
推荐你用BLKMOV 指令, 可以将DI数据批量写入DB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