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有没有哪个指令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20-05-15):
欧姆龙plc有没有哪个指令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0000 0000 1000 0000-------D0=7

       0000 0001 0000 0000-------D0=8

        0000 0000 0000 0010-------D0=1

可以把一个通道当中为1的位转换成一个数据。

网友A:
你要找到有规律就可以,如果没有规律,数据又少的情况下,可以用比较指令加赋值传送指令(MOV)去赋值

网友B(2023-02-02):
译码或编码指令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