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ES2和台达温控器DTK如何通讯

楼主(2020-05-15):
各位大神,有没有程序案例,温控器需要设置什么参数,网上找的案例通讯不上

网友A:
主要看温控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按照报文的格式去写,大部分来说都是支持MODBUS RTU ,这个问题可以关注我们论坛的关工的,跟着他学通讯那系列的技术文章可以找到灵感或者方法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2/821621_1.shtml

网友B:
  1. 确认DTK温控器的通讯格式。

  2. 确认你PLC使用的COM口通讯格式。

  3. 使用MODRD和MODWR来读取和写入温控器的温度及参数。

具体可以参考http://www.delta-china.com.cn/Products/PluginWebUserControl/downloadCenterCounter.aspx?DID=14548&DocPath=1&hl=zh-CN

中的有关通讯那章的说明。但你需要取官网下载DTK的技术手册,来确认DTK产品数据的MODBUS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