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信

楼主(2020-05-15):
请问一下,FX3U与威纶MT系列以太网通信的时候,3U参数中的通信数据代码设置选择了ASCII码通信,触摸屏就会报错连不上PLC;而选择二进制码通信时,就可以连得上。如要选ASCII码通信,要怎么做,触摸屏才连得上PLC?

网友A:
具体查看手册的要求,要是ASICC码估计要转2进制,这个要是转到别的进制去

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ASCⅡ)是基于拉丁字母的一套电脑编码系统。它主要用于显示现代英语和其他西欧语言。它是现今最通用的单字节编码系统

楼主:
搞清楚了,是威纶屏这边不支持FX3U的ASCII码数据设置,5U和Q系列的就支持两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查看手册的要求,要是ASICC码估计要转2进制,这个要是转到别的进制去 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ASCⅡ)是基于拉丁字母的一套电脑编码系统。它主要用于显示现代英语和其他西欧语言。它是现今最通用的单字节编码系统

谢谢,搞清楚了,是威纶屏这边不支持FX3U的ASCII码数据设置,5U和Q系列的就支持两种方式

网友B:
谢谢楼主,KUKA的资料正急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