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CPU32DA041输出是多少软件怎么设置输出通道

楼主(2020-05-16):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CJ2MCPU32-DA041的模块通道是多少?软件怎么设置通道

网友A:
根据插槽的不同地址会有所不同,不过你可以在软件中查看。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插槽的不同地址会有所不同,不过你可以在软件中查看。...

这个设置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21-04-25):
 我是销售零件的欧姆龙,你还需要工控配件不。比如PLC系列 CJ1W CJ2W CS1W CS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