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5里面1代表神么是和200的sm0.0一样代表始终接通吗

楼主(2020-05-16):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接通吧,可以多试试

网友B:
借楼刷一下存在感谢谢了啊啊,

网友C:
看程序监控应该是,多测试几个地址和逻辑

网友D:
可以设置的,启用系统存储器字节

网友E:
0就是false(OFF),1就是true(ON)。

网友F(2020-06-23):
引用 网友D:
M1.2,可以设置的,启用系统存储器字节

4楼王老师对的🤗

网友G:
蛮好的,刚好需要这个,大家都想要积分,多看看手册

网友H(2020-08-28):
这个是自己写的注释,还没显示实际的地址,不知道是什么,但一般300的PLC是没有常ON和常OFF的,大家都习惯用M点自己做出0和1来用的(0,1是自己写的注释,这样写着方便,我们懒人都这么干)。如果是1500的,是可以在组态里设置常ON和常OFF的,但默认的注释不是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