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一进两出端子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0-05-16):
请问这种一进两出的端子在EPLAN中

1、在原理图中怎么画

2、端子图表应该怎么画?

网友A:
EPLAN 的符号库自带这个一进多出的端子,自己插入即可

网友B:
这个,市面上还有1进12出端子,那个库文件应该没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市面上还有1进12出端子,那个库文件应该没有吧

自己可以做的。

网友D:
1楼回答得很专业了。

网友D:
1楼回答得很专业了,还有就是创建部件库的时候,功能要与所选端子符号的功能一致,不然生成的端子图表会错乱。

网友E:
高手,膜拜下

网友F:
一直想知道鞍形跳线是什么意思,如何表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直想知道鞍形跳线是什么意思,如何表示?

简单点,你就可以当成是端子之间的短接片

网友H:
菲尼克斯·····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