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在自动化设备运行中的不可忽视的配角。

楼主(2020-05-16):
随着全球工业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特别是重复性、成本低廉和结构简单的工作都被气动自动化设备所替代,这些高精度的自动化设备在企业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企业在选择气动机械时,对于设备本身的质量都很严格,往往选择国际知名品牌,但是使用效果经常达不到国外使用水平,这是管理人员忽视了动力源泉——压缩空气的净化处理,使气动元件行程、动作、寿命不能达标,经常出现故障,导致自动化设备工作效率差,同时可靠性也大大下降。遗憾的是用户发现气动元件出现故障,只是认为元件质量不行,从而进行维修或者更换,没有意识到气源质量对气动元件的影响,所以只治标不治本,对企业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本文就气源的质量对气动元气件的影响作一些介绍,让用户能够意识到,气源的净化对于气动元件及其重要的影响。

一套完整的气动设备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气源装置:提供质量合格的压缩空气的装置,由空压机、储气罐、管路系统、净化装置组成;

控制元件:控制气体压力、流量及运动方向的元件,如一些阀门、传感器、信号处理器等;

执行器:将气体压力能转换成机械能并完成做功动作的元器件,如气缸、气动马达;

辅助元件:辅助元件是保障气动系统正常工作,如一些连接元件仪器仪表灯;

还有的有一些检测装置,来检测执行控制器的运动状态,工件的性质等。

系统容易出现故障的就是执行器,究其原因就是气源装置——压缩空气,压缩空气的污染会对气动系统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影响,整个自动化设备由很多的元器件组成,其中有一个动作不到位、不动作,那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

压缩空气作为第二大能源动力,在自动化设备中的应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空压机可以称之为动力能源的“心脏”,那么压缩空气的后处理设备就可以看做是“肝脏”,它将系统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去除掉,保证后端用气设备的稳定、安全、可靠。如果“肝脏”的解毒功能不全面,如对水、油、尘某一方面的处理效果不好,也就达不到解毒效果,同样也会导致气动元器件出现故障,影响设备的运转,甚至影响设备的寿命,无故增加了维护保养费用。

压缩空气中的几大污染物主要会对气动系统产生以下的影响:

1、压缩空气中水份会使管道、控制元件、执行元件等锈蚀,生成片状的锈屑,缩短这些元件的使用寿命,直至不能工作;在温度降低到冰点后,其含有的水份可能会结冰,造成体积膨胀而损毁气动元件;水份会混入润滑油中,使润滑油变质,引起执行元件行程不到位。

2、压缩空气中油污染物形成的杂质会影响橡胶元件的性能和寿命;变质油与其他杂质混合会形成油泥,一部分油泥附着在管道和气动元件中,会增加阻力,甚至堵塞控制通道,造成控制压力失常,控制元件失灵。

3、灰尘、锈屑进入气动元件中时,会影响气缸的配合,使其产生金属粉末,减少气动元件的使用寿命,甚至使元件卡住而产生故障,同时也会造成密封面密封不严实。粉末还会加速过滤器滤网的堵塞,造成流动阻力增大。

目前大多数的客户在配置压缩空气系统时会在空压机后端增加气水分离器、冷冻式干燥器,有的还会增加吸附式干燥器来进行除水,然后增加几级精密过滤器除尘。但是对油的污染危害都没有深刻的认识,往往都是增加一个除油过滤器,有的甚至连除油过滤器都没有。认为气动马达和气缸之类的需要油来进行润滑,压缩空气带出来的也是润滑油,正好润滑气动元件。其实这种想法是浅薄的,空压机带出来的润滑油是经过高温、搅动、与水充分混合后的油类物质,这里面会有大部分的氧化油、焦油等,如果这些物质进入气动元件内部,不仅不会起到润滑的作用反而会增大滑动部分的阻力,从而导致动作滞后、行程不足等缺陷,影响生产作业。

网友A(2020-06-18):
确实如此,兄弟写的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