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多语言切换

楼主(2020-05-16):
请问各位高手,组态王有没有多语言切换的功能?就像触摸屏的多语言切换功能一样;不是中文画面做一个页面,英文画面再重新做一个页面来回切换画面那种;因为来回切换画面的话,有些报警提示依旧会是中文。麻烦论坛里的老师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答案是肯定有的,多语言切换我之前做过,不过已经五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肯定有的,多语言切换我之前做过,不过已经五年了

你做的是哪种格式的?中文一个画面,英文一个画面 来回切换那种吗?那历史数据查询和报警提示怎么做成中英文的?

网友B(2020-12-21):
必须做两个画面,不支持触摸屏那样操作吧。

网友C(2022-11-03):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组态王有没有多语言切换的功能?就像触摸屏的多语言切换功能一样;不是中文画面做一个页面,英文画面再重新做一个页面来回切换画面那种;因为来回切换画面的话,有些报警提示依旧会是中文。麻烦论坛里的老师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D:
我做过两个画面切换。功能实现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