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Microwinv4.0SP9出错

楼主(2020-05-17):
安装电脑是WIN7旗舰版    64位

安装STEP7-Microwin v4.0 SP9时老是出现下图问题,哪位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我根据网上的方法先安装了一个STEP 7-Microwin v4.0 SP6的,然后把它卸载又重新安装了STEP 7-Microwin v4.0 SP9,就成功了。安上的那一刻我太开心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试试,行不行得到解决的办法。这个只能重新安装软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试试,行不行得到解决的办法。这个只能重新安装软件了

重装电脑系统试试

网友C: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把对话框的内容输入到百度一下,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就只能彻底卸载或者做系统了。

网友D:
最好安装企业版和专业版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我根据网上的方法先安装了一个STE...

好,恭喜楼主,有问题再来论坛啊。

网友E:
现在有更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