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与850如何通讯,实现数据交换?

楼主(2020-05-17):
1796与850两款不同类型的PLC之间用MSG指令如何编写程序才能实现数据交换?哪位大佬麻烦给个说明讲解一下,不胜感激,邮箱344240265@qq.com

网友A:
一个做从站,只需要简单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A:
如850做Modbus RTU从站:
通信参数设置1:

网友A:
通信参数设置2:

网友A:
通信参数设置3:

网友A:
Modbus映射表1:

网友A:
Modbus 映射表2:

网友A:
Modbus映射表3:

网友A:
逻辑程序,主要是保持寄存器数据改变部分数据,方便主站观察:
逻辑程序1:

网友A:
逻辑程序2:

网友A:
逻辑程序3:

网友A:
逻辑程序4:

网友A:
1796可以做主站,使用MSG指令,我电脑上没有安装1796的软件,所以程序无法截图,需要可以联系我,我给你就是。

网友B:
不错,正是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正是需要的

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

网友C:
学习学习正好需要做这个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96可以做主站,使用MSG指令,我电脑上没有安装1...

他们之间是通过以太网连接,都在同一个网段中,上面我的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正是需要的-----...

1796与850以太网连接,实现数据交换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我在网上查的用MSG,还有没有其他别的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是1769,说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网友B: ...

Modbus TCP

网友D:
可以用智能网关的DF1协议,实现AB的PLC之间通讯:

相关案例

楼主:
用MSG已经解决了,是我想的太复杂了,多谢各位

网友E(2024-06-17):
非常有用的案例分析

网友F:
谁能回答详细点,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