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跟Qj71C24N串口模块死磕到底中

楼主(2020-05-17):
我做一个读取温控器的,pv的温度的数据就一条指令用的是模块的专用指令,然后进行了一条读写,发现没有反应,但是plc没有错误,下面那个温控器也没有闪烁指示灯,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家给予方法和技巧

两个设备的RS-485硬件接线

温控器的通讯协议说明书及读PV的格式案例 (那个USB转串口的线还没到,到了之后尝试一下吗,是不是温控器的的指令还是其他的原因。一个个去排查—)

 因为温度控制器的数据地址要改成MODBUS 地址的话,那就是080h的改成40129

之后就是该模块的相关的设置参数,等待结束数据,这个一直在等待,好像什么问题,不明白,继续搞  监控QJ71c42N 模块的起始地址的状态

未通讯上,,,持续更新。。。。 结果尚未 。。待未完。。。。

网友A:
期待后续z下文............

楼主:
我发现通过一个案例,改了一个地址,然后发送回来了,但是接收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我是这样接的1、3,并在一起 5、7 并在一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这是qj71C24n模块是接线图

楼主:
关于QJ71c24N 的模块的专用指令。截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