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变频器控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5-18):
请教师傅们在MCGS与变频器通讯控制中正转按钮点开后脚本中的启动命令1=30中的30是怎么计算来的以及反转按钮点开后的脚本中的启动命令1=46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A:
那个通信状态字是报错啥,,,通道的第一个让他显示出数据 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启动命令1,这个是寄存器连接名

启动命令1赋值30

这个要查一下具体变频器通信手册就能知道

给某个寄存器赋什么值就是启动、赋什么值就是停止

网友C:
目测是没有经过PLC,MCGS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但又未提及变频器型号或者通讯协议,因此需要看变频器的通讯设置。启动按钮脚本置30,和反转按钮脚本置46,应该是给变频器控制字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没有经过PLC,MCGS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但又未提及变频器型号或者通讯协议,因此需要看变频器的通讯设置。启动按钮脚本置30,和反转按钮脚本置46,应该是给变频器控制字赋值。

感谢老师的关注解答,老师如果我是触摸屏实际控制深川变频器,那么我正转脚本置多少?反转脚本置多少,谢谢老师解惑,下面是深川变频器相关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目测是没有经过PLC,MCGS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但又未提及变频器型号或者通讯协议,因此需要看变频器的通讯设置。启动按钮脚本置30,和反转按钮脚本置46,应该是给变频器控制字赋值。     内容的回复:感谢老师的关注解答,老师如果我是触摸屏实际控制深川变频器,那么我正转脚本置多少?反转脚本置多少,谢谢老师解惑,下面是深川变频器相关参数!

做一个启动脚本了,一开机默认你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目测是没有经过PLC,MCGS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但又未提及变频器型号或者通讯协议,因此需要看变频器的通讯设置。启动按钮脚本置30,和反转按钮脚本置46,应该是给变频器控制字赋值。     内容的回复:感谢老师的关注解答,老师如果我是触摸屏实际控制深川变频器,那么我正转脚本置多少?反转脚本置多少,谢谢老师解惑,下面是深川变频器相关参数!     内容的回复:做一个启动脚本了,一开机默认你这个数值。

老师挺羡慕你,这个对我来说,有点深了!谢谢老师!

网友E(2020-07-10):
我有昆仑通泰和ABB直接连接的,发给你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