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的要领

楼主(2020-05-18):
变频器一拖多的要领

①电动机极数相同时,则它们以同一速度运行;

②电动机极数不同时,则它们以不同的速度运行。优先选用外接电位器WK控制,操作更方便。

③根据电动机的功率不同,负载状况不同,起动电流大小不等,变頻器选择时,其容量应比总电动机功率大,一般取电动机总功率的1.2~1.5倍。根据负载性质分两种情况选择。对于风机、水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变转矩)变频器的裕量可以取得小一些,对于压缩机、挤出机等高起动转矩负载则应将裕量取得大些。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加减速时间应根据最大功率的那台电动机在最大负载时所需加减速时间设定。若设备运行允许,加减速时间可设定的略长一些,这样配置,变频器可使多台电动机同时起动,同频率稳速运行,同时稳速停车。

由于变频器主电路中的半导体开关器件在工作过程中将进行高速的开闭动作,变频器主电路和变频器单元外壳以及控制柜之间的漏电电流也相对变大。因此,为了防止操作者触电,必须保证变频器的接地端可靠接地。

在进行接地线的布线时,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1)应该按照规定的施工要求进行布线。

(2)绝对避免同电焊机、动力机械、变压器等强电设备共用接地电缆或接地极。此外,接地电缆布线上也应与强电设备的接地电缆分开。

(3)尽可能缩短接地电缆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