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STEP7仿真软件能模仿PLC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0-05-18):
对于初学PLC的朋友,个人不建议买PLC,可以利用软件的仿真软件来学习,但仿真软件也不是万能的,很多功能仿真软件是无法实现的,今天就聊聊博途PLCSIM与真实PLC究竟有哪些区别。

一、硬件的支持

TIA Portal Basic 和 S7‑PLCSIM

使用 TIA Portal Basic 许可证时,可在 S7‑PLCSIM 中仿真如下 CPU 系列:

  • 固件版本为 4.0 或更高版本的 S7‑1200

  • 固件版本为 4.1 或更高版本的 S7‑1200F

如果项目中包含固件版本较低的 PLC,则 TIA Portal 中的“启动仿真”(Start simulation) 按钮不可选择,因此无法启动仿真。

可以同时启动和运行 S7‑1200 和 S7‑1200F(或这两个 CPU 系列的任意组合)两个仿真。

TIA Portal Basic 不支持以下 CPU 系列:

  • S7‑1500、S7‑1500C、S7‑1500T 和 S7‑1500F

  • ET 200SP 和 ET 200SPF

TIA Portal Professional 和 S7‑PLCSIM

使用 TIA Portal Professional 许可证时,用户可以仿真以下 CPU 系列:

  • 固件版本为 4.0 或更高版本的 S7‑1200

  • 固件版本为 4.1 和更高版本的 S7‑1200F

  • 任意固件版本的 S7‑1500、S7‑1500C、S7‑1500T 和 S7‑1500F

  • 任意固件版本的 ET 200SP 和 ET 200SPF

可以同时启动和运行这些 PLC 任意组合的两个仿真。

说明

  • S7‑1500C 为 S7‑1500 系列的精简版本。

  • S7‑1500T 为 S7‑1500 系列的工艺版本。

  • CPU 系列末尾的 "F" 用于指定该系列属于故障安全版本。

二、仿真软件与真实PLC的区别

虚拟 PLC 并不能完全仿真真实 PLC。虚拟 PLC 与真实 PLC 的行为会存在差异。差异有时候存在于所有 CPU 系列中,也有时候只存在于一个 CPU 系列或特定 CPU 中。

许多系统 CPU 函数(SFC 和 SFB)用于仿真的操作是有限的。在仿真期间,依赖此函数的程序操作会发生变化。

此外,与时间密切相关的程序会很难通过仿真进行调试,因为仿真时间不如真实 PLC 的时间那般确切。

1、与支持的PLC的一般区别

(1)I/O 设备支持

S7‑PLCSIM 不支持专用 I/O 模块功能。仅提供 I/O 寄存器的过程映像和直接访问仿真。

以模拟量输出范围监视为例说明如何查看此专用功能。在实际模块上,如果将范围外的值写入模拟量输出寄存器,则模拟量模块会出现诊断错误。S7‑PLCSIM 中会发生这种情况。物理模块执行的任何功能都不会在 S7‑PLCSIM 中进行仿真。

(2)受专有技术保护的块

S7‑PLCSIM 不支持受专有技术保护或受密码保护的块。在对 S7‑PLCSIM 执行下载操作前,必须移除保护。

(3)基于 PC 的控制器

S7‑PLCSIM 不支持对基于 PC 的控制器进行仿真。

(4)诊断

S7‑PLCSIM 不支持写入诊断缓冲区的所有错误消息。例如,S7‑PLCSIM 不仿真 CPU 中与故障电池相关的消息或 EPROM 错误。不过,S7‑PLCSIM 可仿真大多数程序错误。

(5)基于时间的性能

由于 S7‑PLCSIM 软件运行在装有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上,因此 S7‑PLCSIM 中操作的扫描周期时间和确切时间不同于在物理硬件上执行那些操作所需的时间。

如果程序高度依赖于执行操作所需的时间,则需注意不应仅根据 S7‑PLCSIM 仿真的时间结果来评估程序。

(6)访问保护和复制保护

S7‑PLCSIM 不会对访问保护或复制保护进行仿真。

(7)使 LED 闪烁

可在 STEP 7的“扩展的下载到设备”(Extended download to device) 对话框中使 PLC 上的 LED 灯闪烁,但 S7‑PLCSIM 无法仿真此功能。

(8)需要 SD 存储卡的功能

S7‑PLCSIM 不会仿真 SD 存储卡。因此,不能仿真需要存储卡的 CPU 功能。例如,数据记录功能会将所有输出都写入 SD 卡,这样便无法仿真数据记录功能。

(9) 数据记录

S7‑PLCSIM 不支持数据记录功能,因为该功能会将所有输出都写入 SD 卡,而 S7‑PLCSIM 不支持使用 SD 卡。

(10)配方

S7‑PLCSIM 不支持配方,因为配方数据存储在 SD 卡中,而 S7‑PLCSIM 不支持使用 SD 卡。

(11)Web 服务器

S7‑PLCSIM 不支持 Web 服务器功能。

(12)PROFIBUS

如果 STEP 7 项目中包含 PROFIBUS 元素,则 S7‑PLCSIM 不会仿真 PROFIBUS 元素,但是项目中的其它部分会照常仿真。

启动仿真之前,您无需将 PROFIBUS 元素从项目中移除。只是必须注意,S7‑PLCSIM 会忽略 PROFIBUS 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