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常见问题,接地有电流

楼主(2020-05-18):
我们这边的加热器控制电路一开起来就有16A的电流,加热器为断路器+接触器+PLC信号控制,8组加热丝,开启1组1组试为3.1A,全部开启16A,

用兆欧表测量各加热丝阻值均正常。

如果漏电大的空气开关应该跳闸呀,都正常。

请大家好生讨论一下,各大  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在哪测量出来的16A电流?电热元件什么接法?三相、单相?兆欧表测量的什么电阻?漏电,空气开关怎么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测量出来的16A电流?电热元件什么接法?三相、单相...

加热丝是三相星形接法,36A用了icn65-40A断路器。

网友A:
加热器每组3.1A电流,8组应该25A啊,16A是什么电流?这个问题咋看不懂呢?

网友B:
不知产生多大接地电流,至于8组16A电流小于25A电流,可能是加热器使用一段时间阻值增大造成的。

楼主:
加热器冷却状态下正常,单独开,配电柜接地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