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6.5.3

楼主(2020-05-18):
软件不能导出导入数据库,也重装软件,系统的一些软件都关闭了,还是不行,求助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和360有关?

网友B:
看下登录的权限有没有问题。

网友C(2020-08-17):
系统是正版吗,以前见过几次重装系统解决的如果软件安装没问题的话

网友D(2020-11-01):
兄弟,电脑上装的啥文件读取软件?wps还是Microsoft Office Excel??

网友C(2022-04-24):
以前遇过,最后判断下来应该是系统问题,看一下系统是不是软件支持的系统,在一个就是杀毒软件是不是删除过文件